PLC通信调试基础

楼主(2008-10-18):
对于现在的工业设备,PLC通信的应用是越来越多。

要让PLC和其它设备进行通信,无论PLC和什么设备通信,PLC也好、PC机也好、触摸屏也好、单片机也好、变频器也好,就必须先了解PLC的通信结构。先把PLC本身的通信调试通了,才能让它和别的设备进行联调。这就像设备组装一样,必须先保证每个配件是好的,才能组装上去,否则配件都不行,产品整体也就不行。

在这个帖子里,和大家谈谈关于PLC通信调试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都来聊聊。

楼主:
现在的PLC,绝大多数都支持RS485通信。要调试PLC通信,请先仔细阅读该品牌该型号的PLC说明书,了解通信硬件和通信软件方面的东西。只有这样,才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调试PLC通信的步骤:

1、对PLC进行编程,达到指定目标或模拟一个读写数据的功能。

2、下载程序,并把PLC置为运行状态。?

3、把PLC的通信端口与PC机连接起来。PLC采用D型9孔母头接口就用D型9针公头与其连接(例如西门子、欧姆龙PLC),PLC采用专用端口就用专用端子与其连接(例如三菱PLC)。PLC采用RS485通信就要采用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与电脑连接——采用原装西门子S7-200 PC/PPI电缆6ES7901-3CB30-0XA0这种RS232/PPI多主站电缆也应该可以连接。

4、在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软件,在串口调试软件界面按指定的通信协议给PLC发送相应的数据,PLC就能收到对应的数据帧。启动PLC发送条件,在串口调试软件界面也能收到对应的数据帧。如果正确,就算调试完毕了。

楼主:
在下面我准备谈一下实例操作。在进行实例操作之前,建议弄清楚相关知识:总线结构、通信协议、数据校验等相关知识。如果不是太了解,建议参阅我发的相关帖子(嘿嘿,我本意可没有做广告哈):

RS232、RS422、RS485串行通讯标准总结: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416431400002

RS485通信电缆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616245300007

原创:数据帧校验总结(CRC_LRC_PC_SC_S-XORC校验等)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411312700003

楼主:
在下面以西门子S7-200系列PLC为例,来谈谈这个通信调试。

网友A:
研发,生产厂家直销RS232/RS485/RS422转TCP/IP(单口,2口,4口,8口)串口设备服务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嵌入式设备网络模块,智能模拟量/数字量采集器等等!
更多产品详情请查看WWW.ED-168.COM(深圳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咨询,电话:0755-88865168-818 手机:15986604553 联系人:徐 生

楼主:
PLC调试程序如下所示:。。。。。

唉,都半个小时以上了,都还发不了图,网站有点小问题。

网友B:
学习了,支持楼主!!希望继续。。。。。。

楼主:
这个测试程序梯形图如下:

不好意思,我还是发不了图。。。

楼主:
这个测试程序梯形图如下:

楼主:
继续贴图,如下所示:

楼主:
接通PLC的I0.1,PLC就会每秒钟往外发送数据:3A 30 31 30 33 46 43 0D 0A

图片如下:

楼主:
断开I0.1,接通I0.2皆可以接收字符(I0.1和I0.2不能同时接通,也就是说PLC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否则出错),接收的截图如下:

发送:11 22 33 44 55 66 77 38 24 0A

PLC的VB51开始的地址就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VB50存放的是接收到的数据长度,上面的截图是在短接I0.2不超过1秒时间就松开的——也就是说PLC还没有执行第二次RCV指令时的截图。

如果执行第二次RCV指令,而又没有给PLC发送数据的话,VB50的值就会变成0,不过VB51以后的数据不会变成0——要接收到数据才会刷新,没接收到数据时并不会去写存储器。

这是执行第二次或多次RCV指令,而又没有给PLC发送数据的截图:

楼主:
为了更好的理解数据传输,下面来看看PLC接收数据的一个特殊情况:

楼主:
在上图中,发送给PLC的数据是12个:11 88 A2 44 55 66 77 88 99 22 33 00

可PLC收到的数据只有10个数据而且对不上:11 08 22 44 55 66 77 08 19 22

这是为什么呢?

1、因为在程序中已经定义了SMB194设置接收的最大字符数为10个字节,所以PLC不会接收10个字节以外的数据——VB50的显示值依然是0AH,也就是10。

2、88、A2、99分别变成了08、22、19,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因为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格式采用的7个数据位而不是8个数据位,所以16进制大于等于80H的值都将减去80H——8个二进制数据的最高位没有接收嘛,那个第8位对于PLC和发送程序来说,根本就没有把它拿来处理。

楼主:
另外,如果PLC接收到的数据小于SMB194定义的值,那么VB50显示的就是实际接收到的字节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器不被刷新——例如发4个数据,VB50变成4,VB51-VB54跟随实际值变化,而VB55之后到最大接收的存储器的值保持不变:

楼主:
如果要对PLC接收存储器清零的话,可以利用PLC程序把这些存储器清零,也可以给PLC发送数据00,来给这些存储器清零:

楼主:
调试前: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V2.2”,设置软件参数——串口号与实际对应(RS232转RS485转换器(电缆)插的COM1口就设置为COM1,插的COM2口就设
置为COM2),波特率为9600bps,7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十六进制显示,十六进制发送。

串口调试助手的串口号设置为通信电缆插在电脑上的实际串口号(COM1或COM2),否则无法发送或接收;
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设置必须与PLC程序中对自由口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的定义相同,否则显示出来的数据可能是不正确的。

楼主:
关于上面的例子,在接收的时候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接收的控制字设置中启动了空闲线检测,所以SMW190设置的时间没用——也就是说,只要没检测到结束字符,不会因为超时而中止接收。看下面的手册相关说明就会明白了。

楼主:
下面是接收控制字的相关说明:

楼主:
下面是关于空闲线和定时器超时的相关描述(划线部分就是说要定时器起作用,空闲线就得设置为0——而上例中空闲线设置有效,所以定时器不会启动,超时功能不会启用)

楼主:
而在实际的测试中,也印证了上面的说法:在上例中,只要接收时没有接收到结束字符,而且接收到的字节也不够,那么PLC不会因为没有接收到信息而超时停止接收——此时,虽然RCV指令已经断开,但因为接收没有完成,它仍然在执行接收操作。此时如果执行发送指令,那么是不可以的,无法发送数据!

如果要定时器超时功能有效,那么得再设置控制字的时候,把空闲线设置为无效,把定时器超时设为有效,并设置定时器SMW190的值。

网友C:
收藏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2008-11-23):
haotie a  qiang lie zhichi  a

网友E(2009-04-25):
引用 楼主:

而在实际的测试中,也印证了上面的说法:在上例中,只要接收时没有接收到结束字符,而且接收到的字节也不够,那么PLC不会因为没有接收到信息而超时停止接收——此时,虽然RCV指令已经断开,但因为接收没有完成,它仍然在执行接收操作。此时如果执行发送指令,那么是不可以的,无法发送数据!

如果要定时器超时功能有效,那么得再设置控制字的时候,把空闲线设置为无效,把定时器超时设为有效,并设置定时器SMW190的值。

楼主的SMB187设置为16#B0即en=1,sc=0,ec=1,il=1,c/m=0,tmr=0,bk=0,选择的就是以特定的结束字符(预先设置在SMB189中)检测来结束信息接收,应该和空闲线检测设置没有直接关系,空闲线设置是用来确定信息开始条件的设置,要使接收时实现超时结束tmr应设置为1并且SMW192中应按ms为单位预先设置好超时时间.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下,确实如楼上所说!多谢指正!!!上面不正确部分我已经用中划线标注表示不正确。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我还想学习MPI和440变频通信,不知道楼主可以吗?QQ 29373743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讲解

网友H(2009-07-30):
“老菜鸟”大侠,我按你的程序在电脑上调试了,可是出不来结果呢,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硬件连接有问题呢?能给说下那个port0和1是怎么和电脑的串口相连的吗?谢谢,我怎么练俩根 电缆时,plc就不能咯step-7联系了呢?谢大侠尽快回复呢!!!

网友H:
“老菜鸟”大侠,我按你的程序在电脑上调试了,可是出不来结果呢,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硬件连接有问题呢?能给说下那个port0和1是怎么和电脑的串口相连的吗?谢谢,我怎么连俩根相同电缆时,plc就不能和step-7联系了呢?谢大侠尽快回复呢!!! 还有是你么需要注意的吗?假如我的数据位是8位的,无校验的,是不是只需要更改下SMB130就可以了吧?
笔名: hdpcy 修改

网友I: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2。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J(2011-09-18):
我一直在纳闷串口调试助手怎么用。现在有用处了。

网友K:
真的学习了,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