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分类

楼主(2008-10-18):
?

继电器的分类 #1
1按继电器的作用原理或结构特征分类?
?

电磁继电器????? 由控制电流通过线圈所产生的电磁吸力驱动磁路中的可动部分而实现触点开、闭或转换功能的继电器
1 电磁继电器 直流电磁继电器 控制电流为直流的电磁继电器。按触点负载大小分为微功率、弱功率、中功率和大功率四种。
2 交流电磁继电器 控制电流为交流的电磁继电器。按线圈电源频率高低分50Hz和400Hz二种。
3 磁保持继电器 利用永久磁铁或具有很高剩磁特性的零件,使电磁继电器的衔铁在其线圈断电后仍能保持在线圈通电时的位置上的继电器。
4 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能够象电磁继电器那样执行开、闭线路的功能,且其输入和输出的绝缘程度与电磁继电器相当的全固态器件。
5 混合式继电器 由电子元件和电磁继电器组合而成的继电器。一般,输入部分由电子线路组成,起放大、整流等作用,输出部分则采用电磁继电器。
6 高频继电器 用于切换频率大于10kHz的交流线路的继电器。
7 同轴继电器 配用同轴电缆,用来切换高频、射频线路而具有最小损耗的继电器。
8 真空继电器 触点部分被密封在高真空的容器中,用来快速开、闭或转换高压、高频、射频线路用的继电器。
热继电器 利用热效应而动作的继电器。
9 热继电器 温度继电器 当外界温度达到规定要求时而动作的继电器。
10 电热式继电器 利用控制电路内的电能转变成热能,当达到规定要求时而动作的继电器。
11 光电继电器 利用光电效应而动作的继电器。
12 极化继电器 由极化磁场与控制电流通过控制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综合作用而动作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动作方向取决于控制线圈中的电流方向。
13 时间继电器 当加上或除去输入信号时,输出部分需延时或限时到规定的时间才闭合或断开其被控线路的继电器。
14 舌簧继电器 利用密封在管内,具有触点簧片和衔铁磁路双重作用的舌簧的动作来开、闭或转换线路的继电器。

2.按继电器触点负载分类
??? 名 称?????????????????????????????????????????????????????????????? 定?????????????? ?义
微功率继电器 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0.1安、0.2安培的继电器。
弱功率继电器 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0.5安培、1安培的继电器
中功率继电器 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2安培、5安培的继电器
大功率继电器 当触点开路电压为直流27伏时,触点额定负载电流(阻性)为10安培、15安培、20安培、25安培、40安培……的继电器
注:表中只给出一种直流阻性负载数值,其它负载由产品技术条件按相应的换算关系确定。

3.按继电器的外形尺寸分类?

名 称?????????????????????????? 定 义
微型继电器??????? 最长边尺寸不大于10毫米的继电器
超小型继电器?? ?最长边尺寸大于10毫米,但不大于25毫米的继电器
小型继电器??????? 最长边尺寸大于25毫米,但不大于50毫米的继电器
注:对于密封或封闭式继电器,外形尺寸为继电器本体三个相互垂直方向的最大尺寸,不包括安装件、引出端、压筋、压边、翻边和密封焊点的尺寸。

4.按继电器的防护特征分类
名 称?????????????????????????????????????????????????? 定 义
密封继电器?????? ?采用焊接或其它方法,将触点和线圈等都密封在罩壳内,与周围介质相隔离,泄漏率较低的继电器
封闭式继电器??? 将触点和线圈等都封闭(非密封)在罩壳内加以防护的继电器
敞开式继电器?? 不用防护罩来保护触点和线圈等的继电器

网友A:
收藏了,谢。不过怎么那么多问号

网友B:
看得有点迷迷糊糊了......

网友C:
先收藏了,"那么多问号 "是工控系统出问题了,都有人发帖反映了.

网友D(2009-03-31):
写的真好要是有图片 再仔细点就好了

网友E:
先收藏了,"那么多问号 "是工控系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