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对变频器,电机有影响吗?

楼主(2008-10-18):
?

这样对变频器,电机有影响吗?

我公司欲购进一台铝罐灌装机,他的速度是每小时7万罐,我的其他的配套设备没有这么高的速度,如果是把灌装机的速度调整到2万罐,能行吗?速度是有变频器控制的,这样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速度降的太多了,频率只有14Hz,可能电机容易发热,试试看,如果不行,加风扇强冷。

如果仅是降低速度,不需调速,还不如换一台电机(6极或8极),或采用其他减速方案。

网友B:
还不如换一台电机(6极或8极),经典!!!!!!!!

网友C:
还可以在传动上加减速装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换一台电机(6极或8极),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