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上比较罕见的故障现象

楼主(2008-10-18):
? 昨天接客户电话反应一台安川F7系列7.5KW 变频器?? 在使用中经常自动停机,变频器无显示 过一段时间后又正常。此现象就这样重复出现,我们拿回来检查没有什么异常。不知是客户的控制线路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直流母线预留端子接线柱螺栓松动引起,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B:
我那台是EV2000变频器,使用中也是这个现象。后来发现预留端子放电,致使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C:
应该是现场控制线的问题,除了以上兩位朋友说的以外,还有可能就是干扰引起的。附近一起动什么设备,就造成干扰停机。

网友D:
线路问题,估计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E:
那 肯定是 线路问题了 脑子进水了

网友F:
这也叫怪现象,晕..................................

网友G:
应该是控制变频器的线路接触不良造成的,我没听过干扰能造成停机的!应该认真的检查~!

网友H:
一定是负载时轻时重,瞬间停止再启动,修改参数看看或者检查内部开关电源。

网友I:
有么有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外部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J:
支持9楼的说法,应该是过载保护,导致关机,等机器降温后,又自动启动起来。如要查明此问题,可以查查变频器最大过载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及其时间,然后实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流过大, 或者测一下变频器的温度,看是否长时间超过45度。如需更详细的解答,请随时联系我!我是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635-814 QQ:85248268
www.fsaipu.com.cn  或www.fsaipu.com  艾默生的PLC、康沃(力士乐)变频器、eview触摸屏一级代理商 如有任何问题 可随时找我

网友K:
可能是变频器本身保护方面有问题。

网友L:
是比较罕见呀!不故障总原因吗!

1、查一查线路

2、变频器由于干扰问题而停机的现象是遇到过,所以不排除呀!

3、变频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当内部器件与芯片随环境而变化,因为变频器使用起来后,温升就上来了。有的器件就会随温度而影响工作。

网友M:
把变频器自动从其功能关掉,看看包警吗。

我公司主要维修变频器有ABB,西门子,富士,三垦,台达,三菱,施耐德,欧姆龙、松下、日立变频器维修,变频器原装配件和周边产品。电话;010-82890009.QQ;642259096

网友N:
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热导致是个元器件不良引起停机,停机后温度下降而又正常。以前我有同类的是因为晶振在温度高时不工作温度下降后又正常。

网友O(2008-11-18):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P(2008-12-18):
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Q:
我碰到过好多次,控制线路和变频器都有可能,最好现场检查一下,不过我公司的安川碰到过几次因风扇和继电器震动出现你所说的现象,更换后就解决了。浙江设备管理:1360656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