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540-22K欠压保护消不掉

楼主(2008-10-18):
各位大师好,小弟是一个刚入行的菜鸟,请教各位大师,帮帮忙,我最近修了一台三菱22KW的变频器,首先查到其中有一个模块损坏,然后把所有模块都拆下后,通电检修驱动电路是否正常,结果FR-DU04出现EUVT欠压保护,我查年使用手册,说在帮助菜单下可以删除保护,结果删除时和使用手册上一样的,可就是一样的会显示欠压保护,不知道怎么去掉,另外此机为何没有快溶的呢

网友A:
模块拆除后肯定会报欠压保护的!

网友B:
打我电话,我给 你说怎样取掉欠压保护,13056660695

网友C(2008-11-27):
实际上直流检测的负极是由模块上引上来的,你拔掉了模块所以没回路了,导至欠压报警。负极接通不装模块也不会报欠压了

网友D(2010-08-23):
我有一台A540的出现EUVT,上点后几分钟才报警出这个,是怎么回事?电压正常,是75KW的

网友E(2010-10-04):
引用 网友A:
模块拆除后肯定会报欠压保护的!

呵呵,EUVT是不太好修。换7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