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导通角与额定电流

楼主(2008-10-18):
可控硅导通角与额定电流,很多中频炉,其工作电流在1500A,而要2个以上1500A可控硅并联,甚至4个并联,其工作电压在800V,却要1800V两个可控硅串联,我现在要说的是“可控硅导通角与额定电流”的关系。我们知道:理论上可控硅导通角是180,那么在90度时,假若线路短路,它的额定电流是100/100.还是50/100.希望大家讨论。

好像记得在学习的时候是这样的:额定电流随导通角的增大而增大,随导通角的减小而减小,而且还有结温什么的,都忘了,

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A:
我只知道不是线性的

网友B:
看来你对可控硅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所谓额定电流,是指元件允许长期工作的最高电流,而非你文中第一段后边那句“假若线路短路,它的额定电流是......”。

线圈正常工作的时候,在90度时因为正好只有后半周期在工作,所以工作电流恰好是50/100(平均值),而线圈短路电流理论上是无穷大,但因为线路另外还存在阻值以及其它因素,实质上是一很大数值罢了,但已经足够烧毁你所有的元件了哈。

即使在工频下应用,通常也不会一点余量也不留,而在中频环境下,使用两倍的余量并不充足,所以使用4个并联是明智的做法。至于串联,是为了克服意外的浪涌电压造成可控硅的损坏,也是正常的保安措施,并非画蛇添足。

网友C:
二楼阐述非常经典,论坛里的高人真的不少啊!

楼主:
谢谢2楼的解释,不过还有一点不明白,我是说导通角90时,电流超过50/100时,比如说55/100时,导通角还是90时,它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解释,不过还有一点不明白,我是说导通角90时,电流超过50/100时,比如说55/100时,导通角还是90时,它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了,

这样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要全导通的时候并不超过规定的数值,就认为电路没什么大的故障,而是所谓“90度”事实上稍微有点误差(提前了一丁点)因为是在峰值的时刻,稍微提前一点就足够大。当然,如果全导通的时候电流超出许多,说明电路的参数有些变化,但因为有充足的功率富裕量,可以不必担心,仍然允许正常的工作哈

网友D:
请问楼住和5楼是搞中频电源的吗?我是搞中品炉的,最近遇到老烧kk管子的问提,希望能给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住和5楼是搞中频电源的吗?我是搞中品炉的,最近遇到老烧kk管子的问提,希望能给指教!

  我不是搞中频电源的,不过早年接触过、或者帮助朋友解决过一些可控硅方面的问题罢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问题,不妨把完整的电路发上来,指明是哪个管子经常出问题,没准就能帮你参谋一下。呵呵,这里人才济济,就算是我帮不到你,照样会有人能够帮你哈。

网友E:
楼主能把你的电路发上来吗?我只是见过并联反并联,没见过串联

楼主:
我不是搞中频电源的,只是路过,有点不解,在这里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