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双速电机从一种转速改变到令一种转速时是不是也应该改变相序?

网友A:
你按照,电机接线图接线就可以,调试时把相序搞好就行.

网友B:
不是改变相序,而是通过改变电机的极数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C:
双速电机一般为双层绕组,接法为星--角接。改变转速只不过是切换星接与角接的绕组,不需要改变相序。

网友D:
不是改变相序,是改变电机的极数,线圈在低速时是△形连接,在高速时是丫丫形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改变相序,是改变电机的极数,线圈在低速时是△形连接,在高速时是丫丫形连接。

网友F:
双速电机一般为双层绕组,接法为星--角接。改变转速只不过是切换星接与角接的绕组,不需要改变相序。是改变电机的极数,它是倍极变速2/4 4/8 6/12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双速电机一般为双层绕组,接法为星--角接。改变转速只不过是切换星接与角接的绕组,不需要改变相序。是改变电机的极数,它是倍极变速2/4 4/8 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