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总汇,电气伤脑筋。

楼主(2008-10-18):
师兄师姐们,我有四问题想向你们请教下:

?????????????????????????????????????????????????????????????????????? 1.高压柜上的"加热旋钮"是给什么加热的,作用是什么?

?????????????????????????????????????????????????????????????????????? 2.,在只知道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情况下怎么计算功率因数?(就是看完高压计量上的数据在去计算功率因数)

???????????????????????????????????????????????????????????????????????3.高压柜上的"跳闸连片"是做什么用的,作用是什么?

??????????????????????????????????????????????????????????????????????? 4.高压柜里面的"户内高压开关设备手车"作用是什么?

?????????????????????????????????????????????????????????????????????????????????????????????????????????????????????????????????????????????????????????????????? 谢谢!

网友A:
1  “高压柜上的"加热旋钮"是给什么加热”,两种可能之一:a  给电机加热驱潮;b  给高压柜电缆室加热驱潮。

2  根裾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算出视在功率,再算功率因数。(还有的有倍率)

3  "跳闸连片"是在不同要求下做“报警”或“跳闸”的选择,如给轻瓦斯继电器排气时等。

4  "户内高压开关设备手车"一般都是断路器,还可能是隔离手车柜,都是可移动的。

    不知能达到你的要求否。

网友B:
1楼相当专业,非常赞同。

网友C:
一楼回答的还不错,顶一下.

网友D:
回答的差不多,顶一下。

楼主:
谢谢指点!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A:
呵呵,这可不敢当。一点常识和经验,见笑了。

网友E:
?不要太谦虚哦,顶啦....

网友F:
高压柜的加热旋钮好象没见过。

网友G:
1.高压柜上的"加热旋钮"是给什么加热的,作用是什么???

?? ?柜子里除湿的

2.,在只知道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情况下怎么计算功率因数?(就是看完高压计量上的数据在去计算功率因数)

?? 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就是功率因素,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满足勾股定理

3.高压柜上的"跳闸连片"是做什么用的,作用是什么?

?相当于一个转换开关,决定某些保护或报警等是否运行?

4.高压柜里面的"户内高压开关设备手车"作用是什么?

断路器,里面与母排连接的触头、分合闸装置、灭弧装置、储能电机等?

网友H:
11楼的楼相当专业,顶

网友I:
补充一下“高压柜上的"加热旋钮"是给什么加热”,应该还有一点是在空气较潮时电柜与室温存在一定的温差

在电柜内会有结露现象危及设备的安全运行,这时打开加热开关可以防止结露。

楼主:
对:ysadcool 关于

1.高压柜上的"加热旋钮"是给什么加热的,作用是什么???

?? ?柜子里除湿的

2.,在只知道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情况下怎么计算功率因数?(就是看完高压计量上的数据在去计算功率因数)

?? 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就是功率因素,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满足勾股定理

3.高压柜上的"跳闸连片"是做什么用的,作用是什么?

?相当于一个转换开关,决定某些保护或报警等是否运行?

4.高压柜里面的"户内高压开关设备手车"作用是什么?

断路器,里面与母排连接的触头、分合闸装置、灭弧装置、储能电机等?

?

大哥,你的回答真够简单明了。谢谢!

不过还有一事不明,在高压计量上只能看到正总有功没有看到什么视在功率,那计算功率因数的工式你能说说吗?谢谢!或者还有什么可解之法。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通俗地讲,功率因数就是有功功率占视在功率的比例。

在功率三角形中,视在功率是斜边,有功功率是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无功功率是另一条直角边,cosα=有功功率/视在功率,sinα=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更详细的具体内容可以看一下《电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