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10-18):
请教各大虾!

三菱伺服MR-J2S-A 说明书上写的编码器能输出131072个脉冲,这个是经过伺服驱动器放大后的数值,还是单编码器本身能输出的脉冲数?

它是增量型的还是绝对值?

先谢了!

?

网友A:
三菱伺服MR-J2S-A 说明书上写的编码器能输出131072个脉冲 這是倍頻出來 增量式 系統已經四倍頻

本身編碼器可能只有1024類弦波信號

网友B:
是单圈绝对式的,三圈物理刻线分别为256-16-1,编码器内有信号细分电路,1圈1个周期的信号16细分以索引1圈16个周期的信号,1圈16个周期的信号16细分得256个位置以索引1圈256个周期的信号,1圈256个周期的信号512细分得131072个位置。

楼主:
还不明白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

假如是增量式的话那停电后怎样寻找原来的原点?

网友B:
直说了,就是绝对式的,单圈绝对信息靠盘片的物理刻划和信号细分,多圈的绝对信息靠电池供电的低功耗处理和记忆,因此业内也称之为伪绝对。

网友C:
这种“17位的绝对值编码器”的物理刻线数并不高,单圈依赖于细分,多圈依赖于电池。

我和上海一家数控公司的费总交流过,他感觉“刚性”似乎还没有2500线四倍频的好。他感觉这个编码器在精度上和高速响应上不太理想。

网友B:
“上海一家数控公司的费总”———这家公司目前尚在否?

说这种为绝对式编码器的精度不咋地我认同,但谈及伺服的刚度问题,至少三菱的J2比松下用2500线的A4要明显好不少。殊不知力士乐也用128线的Hyperface接口编码器做伺服,细分后的名义分辨率也能过百万。

网友D:
“他感觉“刚性”似乎还没有2500线四倍频的好。他感觉这个编码器在精度上和高速响应上不太理想。”

不知道“刚性”指的是什么,高速响应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我用过,应该是绝对式的.

精度高不高这个倒是没有真正测试过,呵呵

网友F:
他说的刚性应该指的是速度环增益,做机床的都喜欢这么说。虽然这种高分辨率是用软件做出来的,肯定要比分辨率低的更加稳定,可能在高速上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在低速运转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B:
基本同意9楼的看法,尤其是后半句。

网友G:
哪位弄个图展示一下,让俺也新鲜一下视野,谢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单圈绝对式的,三圈物理刻线分别为256-16-1,编码器内有信号细分电路,1圈1个周期的信号16细分以索引1圈16个周期的信号,1圈16个周期的信号16细分得256个位置以索引1圈256个周期的信号,1圈256个周期的信号512细分得131072个位置。

海得汉1387有几圈物理科线,又是怎样细分的呀?波恩先生:又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B:
1387估计有一圈2048的增量刻线,还有一对或两对一圈一个周期的正余弦刻线,如何实现正余弦具体刻线形式不详。细分是一种正交信号的内插处理技术,正余弦编码器,旋变,甚至激光干涉仪等都有相近的处理技术,本人上位实践过,上次给您推荐的ADI的文档就是讲正余弦编码器的信号细分的,不会还没看吧?!

网友D:
对于正\余弦信号的?细分技术,所有人都在用,不过,分得有多准,分得有多快,就是很见工夫的事情了。日本伺服采用的细分,准不准我不知道,但确实不快。

网友B:
多摩川的伪绝对式编码器SA35(单圈17位+多圈16位)和SI35(单圈17位)的内部细分电路的采样速度为13M,相对于每转131072的名义分辨率而言,相当于可以实现每秒100转(合6000rpm)的全分辨率检测,这样的速度算快还是不算快呢?至于分得有多准,无法考量,也没有实测过,不过就目前服务的企业的使用经验而言,三菱17位伺服的加工效果是明显强于松下的2500线伺服。

网友D:
在我印象中,用日本人的伺服驱动器输出ABZ的脉冲信号,转速到上千转的时候,以Z脉冲为标志位,每转的脉冲计数就开始不准了。

网友B: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事情,毕竟采用串行编码器接口的日系伺服驱动器的ABZ输出是一种二手的转化信号,对原信号的忠实程度确认值得怀疑,目前服务的企业曾要求三菱向企业开放编码器串行码流的协议格式,但三菱始终以保密为理由予以拒绝。相对于欧系编码器体系而言,日系伺服伺服的这种封闭式思维迟早会成为断送其市场前途的根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哪位弄个图展示一下,让俺也新鲜一下视野,谢了!

三菱J2系列伺服的编码器盘片正余弦码道图形的放大照片

网友H(2009-05-28):
是绝对试的编码器,应该是17/33bit的,全部绝对信号输出,17bit/转,多回转16bit,双向串行通讯。

网友B:
单圈绝对信息17bit,多圈伪绝对16bit(靠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哪位弄个图展示一下,让俺也新鲜一下视野,谢了!

三菱J2系列伺服的编码器盘片正余弦码道图形的放大照片

这图看的还是晕乎乎的,什么是16周期的正弦型码?

网友B:
机械的360度内出16个正余弦周期。

网友J:
我看的晕乎乎的,tebie

网友K(2010-01-07):
日系的串行的的编码器都这样。受教了

网友L:
领教了,我有点明白了

网友M(2010-03-16):
三菱的伺服电机编码器
MR,MRR,BAT,MD,MDR,CNT,P5,LG S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N(2010-04-18):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头信号分配各代表什么意思。如:MR  MRR  BAT  MD  MDR  CNT   P5   LG  SHD   拜谢了!

网友N:
请教各位:有一台三菱伺服电机型号为HC-KFS23设定为位置控制模式,可以两个方向运行,但目前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显示故障为编码器故障。求教于大家了!

网友B:
有故障建议咨询原厂或代理商。

MR和MRR是一对差分信号,可能是时钟线,或者某种数据线

MD和MDR是另一对差分信号,应该是数据线

BAT是电池供电

P5是应该是5V电源

LG是电源地

SHD是屏蔽

CNT不详,谁知道提示一下?

网友O:
应当如何区分绝对的和增量的,又应当如何从说明书中区分出脉冲是经过伺服驱动器放大后的数值,还是单编码器本身能输出的?谢谢!

网友P:
那就是说131072实际上已经是4倍频之后了?

网友B:
不是4倍频,而是512倍频,从256条物理刻线细分512倍。

三菱的这种编码器本身就是单圈绝对的,其强调的所谓增量还是绝对是指对多圈计数的掉电记忆和保持,相对于欧系的机械齿轮多圈计数方案,这只是伪多圈绝对而已,唯一的优势就是省钱。

网友C:
三菱,日本最大的军火单位之一,从甲午海战、二战的零式战斗机到修改教科书,三菱都是背后的资助者甚至直接的参与者,高精度的编码器及伺服等高端产品,三菱根本不可能给中国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不单单是省钱的问题。

网友B:
三菱财团之大,不仅仅是国人能见到的三菱电机,三菱重工,三菱还有银行,就连Nikon据说也是三菱财团旗下的。

高端的三菱数控系统和每转1600万分辨率的数控专用伺服都是对华禁运的。

网友Q:
对波恩说:

MR和MRR是一对差分信号,可能是时钟线,或者某种数据线

MD和MDR是另一对差分信号,应该是数据线
 能把这四个端子的具体作用说明白点吗 ?具体点?

网友B:
三菱伺服的编码器走的是三菱自己的串行协议,如果是同步协议,就会有时钟和数据2对RS-422差分信号线,如果是异步协议,就无需时钟线,只要有数据线就可以了,MD和MDR应该是一对数据线,其中的D代表数据,MDR是MD的反信号,R就是反的意思。

至于MR和MRR到底是什么线,建议咨询原厂或代理。

网友R(2010-07-06):
波恩你好

我想问问三菱的伺服电机,能不能单独只用电机,而不需要驱动器,另外弄个电路读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电源输入的话用变频器控制

不过现在不知道上面说的MR MRR等等那些信号线是什么情况

这个想法行不行呢

网友B:
个人看法,如果行,早就有人这样做了!

网友S(2011-03-20):
谁能指导一下,三菱伺服电机HC-SFS 编码器接线P5=+5V,LG=0V;用示波器测MD-MDR;MR-MRR,正常情况下能测出波形来吗?

网友B:
测过J2S配套的KFS电机,可以看到4.5KHz帧间隔的串行帧,但不解其意。

网友T:
MD-MDR是发送数据线

MR-MRR是接收数据线

串行帧如果在发送数据线上就是读取或侦寻命令指令,如果在接收数据线上就是当前位置反馈或错误码。

网友B:
楼上分析过三菱的这款串行协议嘛?

网友U(2014-05-03):
楼主 可以告诉一下修改三菱编码器ID的方法吗? 有时候维修应急 可以利用树上现有的编码器来解决 这点很方便。邮箱:495118878@qq.com 谢谢!

网友V(2017-04-05):
各位师傅帮我分析分析这个光电式码盘的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