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31 问题

楼主(2008-10-18):
我用nt4.7e软件中的load(pt--nt-series..)选项传送备份文件,触摸屏内提示communication一闪就消失,然后计算机就弹出“pt hardware does not contain any application;communication aborted”提示,是什么原因? 我想得到的帮助是: 1.触摸屏内的通讯设置应该怎么设置? 2.计算机com1端口应该怎么设置? 3.这样的提示是否还有我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pt hardware does not contain any application;communication aborted
是指PT硬件不能支持应用软件,信息传送失败。

你是PT内容上传到PC吗?

楼主:
我的NT 31现在不能从电脑到NT ,NT到电脑也不行?

问题出在那啊?

网友B:
触摸屏到传输画面就可以了

别的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A:
将NT上的SW2-1设置为ON,然后再从PC到NT试试看。

你的设备是不是进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