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会往回转一个角度

楼主(2008-10-18):
我们有用到一台AB的伺服电机,用于控制一个物料传送系统,电机每一次运行的时候总会向前多走了十几个毫米,然后再回转到预定值位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加减速设置得太大啦?请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他是在寻找设定值所在位置

网友B:
看来是伺服系统控制上有超调,系统有振荡,你的系统参数设置不理想,把比例增益降低些,积分增益适当调整一下看有效吗?

网友C:
貌似超调,可能是速度环增益或PID之类的参数没有调好,应该和加减速没有关系。

网友D:
我们用富士W伺服时好象是把自动调谐增益加大排除这个现象的.

网友E:
"貌似超调,可能是速度环增益或PID之类的参数没有调好,应该和加减速没有关系。 "

很可能是参数问题,不过,把加减速降低,也可以改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