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使用小窍门

楼主(2008-10-18):
(无正文)

网友A:
搞什么啊,浪费感情。??????

网友B:
1.获得基线:当操作者在使用无使用说明书的示波器时,首先要获得一条最细的水平基线,然后才能用探头进行

其他测量,其具体方法如下:

(1)预置面板各开关、旋钮。

亮度置适中,聚焦和辅助聚焦置适中,垂直输入耦合置“AC,,,垂直电压量程选择置"5mv/div",垂直工作

方式选择置“CHl”,垂直灵敏度微调校准位置置“CAL",垂直通道同步源选择置中间位置,垂直位置置中间位

置,A和B扫描时间因数一起预置在“0.5ms/div",A扫描时间微调置校准位置“CAL’’,水平位移置中间位置,

扫描工作方式置“A”,触发同步方式置“AUTO",斜率开关置“+”

,触发耦合开关置“AC’’,触发源选择置"INT"。

(2)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点亮。

(3)调节A亮度聚焦等有关控制旋钮,可出现纤细明亮的扫描基线,调节基线使其位置于屏幕中间与水平坐标刻

度基本重合。

(4)调节轨迹平行度控制使基线与水平坐标平行。

2.显示信号:一般情况下,示波器本身均有一个0.5Vp—p标准方波信号输出口,当获得基线后,即可将探头

接到此处,此时屏幕应有一串方波信号,调节电压量程和扫描时间因数旋钮,方波的幅度和宽窄应变化,至此说明

示波器基本调整完毕可以投入使用。

3.测量信号:将测试线接在CHl或CH2输入插座,测试探头触及测试点,即可在示波器上观察到波形。如果波形

幅度太大或太小,可调整电压量程旋钮;如果波形周期显示不适合,可调整扫描速度旋钮。

三、特殊使用方法

1.交流峰值电压测量

(1)获得基线。

(2)调整V/div旋钮,使波形在垂直方向显示5div(即5格)。

(3)调节“A触发电平”获得稳定显示。

(4)用以下公式计算峰值电压。

电压(p—p):垂直偏转幅度/度x(VOLTS/div)/开关档极x探极衰减倍率。

例如:测得上峰到下峰偏转是5.6度,VOLTS/dir开关置0.5,用x10探极衰减倍率,将数据代人:电压二5.

6X0.5 X 10二28 V。

2.上升时间测量

上升时间:水平距离(度)x时间/度(档极)/扩展系数。

例如:波形两点间的距离为5度,时间/度档级为1Us,x10扩展末扩展(即x1),将给定值代人:上升时I司;5X1

/1;51xs。

3.相位差测量

相位差:水平差值(度)x水平刻度校准值(度/度)。

例如:水平差值为0.6度,每度校准到45度,将给定值代人公式:相位差:0.6x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