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记录某个动作的时间

楼主(2008-10-18):
我单位需要制作测试程序,并将每次测试的时间记录,如下图

?

每按一次《OUT》按钮则开始测试,且将最后一栏的时间更改为当前的时间(即为生产时所看到的“上次测试时间”)。测试方式和结果由PLC执行并反馈给intouch。现在就是不知道,当按下《OUT》键怎样让最后一栏的时间更改为当前时间,并一直显示在HMI上。

请高手帮助。? 使用的是9.5版本。

楼主:
有知道的人吗?等待帮助。

楼主:
继续等待帮助中。。。。。。。。

网友A:
你是想将程序作在PLC里面,还是上位机上!

楼主:
不管怎么样? 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即可?

继续等待中

楼主:
仍然等待中......................

楼主:
有解救的高手不。。。。。。。。。。。。。

网友B:
随便找个程序员,在"OUT"键脚本里自己编一个就可以了。应该不难

网友B:
没有程序员也可以解决啊,将OUT键和时间定义成PLC内存地址,然后在PLC程序里做也简单啊。

网友B:
INTOUTH基本思路:OUT键——瞬时——动作——按下时——函数:时间标记名(系统变量) MOV? 显示时间标记名(自做变量)

楼主:
继续等待中......................

如有具体脚本程序或实例,那最为感谢

网友B:
给你思路了,你如果不自己动手去试着做一做,就想等现成的,能有多大出息!

网友C:
才大器粗 说 的已经很清楚了,楼主按照他说的方式测试一下就OK了

楼主:
应该是“动作”“变量 = 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