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输出模拟量

楼主(2008-10-18):
现在我要用PLC控制变频器,要给变频器一个0到5伏的电压。大家说那种方法最好呢????怎么实现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直接用PLC的DA,连变频的AD,效果可以,没有通讯好!

网友B:
用PLC的模拟输出IO直接连到变频器的给定,是一种比较粗糙的但是直接的处理方法。如楼上说的,这个方法没有用通讯好。

楼主:
那要怎么实现通讯呢????

?

网友C:
你是说不用AD之类的模块!直接用Y输出吗?

楼主:
就是怎么实现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C:
我以为你能不要数模转换就能搞定!原来是不知道1

网友D:
PLC的AI接到VVVF的AO;

PLC的AO接到VVVF的AI;

PLC的DI接到VVVF的DO;

PLC的DO接到VVVF的DI

即可.

网友E:
呵呵;要模拟电压只能PLC上自带DA功能或加DA模块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PLC的DA,连变频的AD,效果可以,没有通讯好!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2008-11-21):
用CC-LINK控制,编一个程式就可以了。

网友H:
用PWM不知道行不行呢?三菱手册上PWM一节后有一个电路用与平滑的。我见有人照着抄了,可以啊。

网友I:
建议使用三菱的现场总线cclink,但是如果你是只有一两台变频器的话,便宜的方法是使用485bd与变频器连接,具体方法三菱工控网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J:
直接用PLC的DA,连变频的AD,效果可以,没有通讯好

网友K:
PLC锂电池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松下 富士 PROFIBUS配件
1747-BA MR-BAT A6BAT Q6BAT F2-40BL GT11-BAT FX3U-32BL
1747-BS CJ1W-BAT01 3G2A9-BAT08 CPM2A-BAT01 CS1W-BAT01 C500-BAT08
日本 东芝 万胜 三洋/松下 法国SAFT 德国瓦尔塔 以色列 北美电池
伺服电缆 USB收发器 各样配件2000多品种
PLC产品三菱PLC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代理日本兰氏喷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