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关液压站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朋有好,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液压站,不知道怎样去选择汽缸和液压电机,节流阀,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设计过液压系统,给我一些建议呀?比如一个3KW的液压电机,它能够输出多大的压力呀?现在在那里可以找这方面的资料呀,谢谢各位大侠哈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哈,我要对一个工件进行整形,我不清楚应该怎样才能达到我需要的形状.我想首先要知道这个工件变形所需要的压力是多少,决定我的油缸内径的大小,那么压力和流量是什么关系呀,有没有公式计算呀,我这个东东已经不记得了,有没有做个这方面的朋友,提点建议哈.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知道需要的压力是多少,然后根据伯努力方程计算压力与流量的关系,然后选择液压泵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