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的改造

楼主(2008-10-18):
请问,现在变频器在燃烧炉引风机改造后,加煤后产生的烟气大时,是人工感觉烟气大时手动通过电位器调节变频器加大引风机转速。烟气小时人工再通过电位器减小引风机转速,现在想改为自动,请问怎样改为自动,是通过监控炉膛温度的温度传感器改,还是通过监控炉膛烟气浓度的传感器改,是用那种传感器怎么改有什么要求吗?有成功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A:
通过温度传感器好改

,就是PID闭环控制

网友B:
应该设置变频回馈系统,好控制一些,应用温度控制误差大一些,这个控制系统误差细致一点.....

网友C:
对:sun行者 关于

通过温度传感器好改

,就是PID闭环控制

内容的回复:

??

网友D:
我们改的工业窑炉排风机是用的负压表信号,采用PID闭环自动控制,效果比较好。大家可以交流13585984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