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在什么状态下,具备发电条件呢?

楼主(2008-10-18):
电动机在什么状态下,具备发电条件呢?

网友A:
电机在减速时,或停机时,会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B:
电动机被别的动力带动时和减速时是发电状态!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呀。。

网友D:
楼主不会是想把电机当发电机来用吧?

网友E(2008-12-10):
关注中!!怎么好像没人理会了?

网友F:
要分清是直流电机还是感应电机,直流电机在减速时或在停机时或在被外力带动的情况下,直流电机将处于发电状态,而感应电机只有在减速时是处于发电状态,即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