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型断路器是怎么过载保护的?

楼主(2008-10-19):
????????????????? 大家好,请问微型断路器一般都有短路和过载保护,一般电流到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时,过载保护才会动作?

?????????????????? 谢谢

网友A:
这个讲究比例的,只要超过客定电流都要保护的,但动作时间与过流电流成反比,电流越大,时间越短!

楼主:
?一般断路器没有指明这一点,就是只知道有过载保护,具体不知道是怎么起保护作用的,具体的数值不知道为多少?

网友B:
微型断路器的说明书上有介绍,是时间-电流曲线。

网友C:
查看一下说明书里的性能规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