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00的机子无法启动

楼主(2008-10-19):
我有一台CHF100 15KW的机子,故障表现为:用外部控制或者面板控制,启动时变频器面板显示消失,外部控制关掉后机子重起.面板控制时按RUN,机子直接重起,(新设备,无法拆机.)

开关主电源,听不到风扇的声音,怀疑风扇有短路现像,不知道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主:从现象上来看,你的判断有道理。如果还是新机,建议直接找就近的办事处更换就好了,这台机器我们会发回分析,确定问题。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B:
应该是风扇电路那一块有器件损坏了。正确方法是把机器返回当地办事处去维修或者发到公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