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技术请教!

楼主(2008-10-19):
各位大虾:

????????????? 本人在用三菱伺服驱动器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测量驱动器端U、V、W三相之间电阻时都是显示0.5欧姆,我刚开始还以为是驱动器坏了,但是通上电以后,伺服驱动器工作正常,伺服电机运转也是正常的,我用的驱动器型号是:MR-J2S-700A4,由于没有技术手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电阻是怎么产生的??请好心人不吝赐教。

网友A:
J2系列的动态制动功能将UVW中的2个在内部用继电器的一对触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