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2007做人机画面,有没有弹出小窗口功能?

楼主(2008-10-19):
WINCC Flex2007做人机画面,有没有弹出小窗口功能?

似乎触屏都没见有弹出小窗口功能

楼主:
又是无人问津

?

网友A:
西门子的屏秉承其一贯作风,或许是德国人的思维体制不同~~~

并无弹出式窗口功能,德国人认为,一个大小限定的画面,通过层的功能进行隐藏,然后需要的时候进行显示,其就是小窗口,通过将画面一次性的加载,虽占用系统资源,但因此提升显示速度。

?

因此,如果您认为这是弹出式窗口的话,那么也算有该功能吧。

?

以上~~

楼主:
多谢!画面窗口是有层的概念,不知如何应用,我再看看书

?

网友B:
每个触摸屏都有弹出式窗口的功能.

楼主:
我得到了西门子的WINCC FLEX的例子,它没有专门的弹出窗口,

要用"矩形框"或"大按钮"做容器,放上其它小元件,由一个变量指挥

这些元件的可见性;

?

网友C: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很遗憾,西门子每哟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