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出控制

楼主(2008-10-19):
现在需要PLC加模拟量输出0到5伏电压或4到20电流,小弟不明白怎么才能控制输出呢???????比如用什么控制是输出的电压为2伏,很迷茫,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你用的plc是什么的呀?

要不你联系我吧qq363359410

网友B:
在西门子300、400系列的PLC中,采用PID方式来确定输出的电压。如采用手动方式,你只要在手动值上输入40(注意这里是指40%),就可以得到输出的电压是2V了。对相关系是0-100%对就0-5V。这时你可以通过STEP7软件监控输出的值,得到十六进制的编码。

网友C:
1、如果你是用西门子s7-200加EM235模拟量输出模块,并且有实物,输入以下指令
LD SM0.0
MOVW VW0, AQW0
并运行PLC和监控,再直接往vw0随意写入0~32000,则模块输出电压就在0~20ma或0~10v之间,实际应用中VW0的数值由程序写入或触摸屏写入。

网友D:
首先要搞清量程的设置0-5或4-20ma,其次编制plc程序,要清楚指令的数值由程序写入或触摸屏写入,还有他的对应关系

网友E:
直接赋值你所设量程的20%.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编写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F:
我是研究三菱PLC,有空聊聊

网友G(2020-05-22):
引用 网友F:
我是研究三菱PLC,有空聊聊

FX3U能控制四个伺服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