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盒内已经有接地线了,外壳还需要接地吗?是非防爆区

楼主(2008-10-19):
我个人认为电机接线盒内已有接地端子,接到控制柜的地排上了,况且接线盒内的接地端子就是和外壳相连的,现在控制柜进线一般都是五根线,就有专门的接地线,外壳就没有必要就地了,不知我说的对不对?但经常看到电机外壳接地?没搞明白?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外部是给保护接地用的,接线合内是给保护接零用的.方便两种系统.

网友B:
最好都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外部是给保护接地用的,接线合内是给保护接零用的.方便两种系统.

网友D:
电缆四线是三相有零或地,电缆五线是三相有零和地

网友E:
看你的系统保护方式了。 一般情况下电缆四线是三相有PEN线,电缆五线是三相有PE和N线。

另安全第一,多些安全措施不是更好吗?

网友F:
有专门的接地线,外壳就没有必要就地了

网友G:
三相五线制中设备外壳都应该接地线

网友H:
设备外壳都应该接地线.

网友I:
应该就近接地

网友J:
接线盒和外壳是一体的没有必要呀

楼主:
保护接零?我觉得一般电机就是三相动力电,不需要保护接零吧,况且现在是三相五线制,零和地是分开的,就没有必要保护接零了吧

网友K:
重复接地。防止线断。增加保护。

网友L:
这种接法,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根火线和零线接错的话,可能导致电机烧坏.个人观点

网友M:
外部是给保护接地用的,接线合内是给保护接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