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旋臂滑线式变阻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8-10-19):
在我公司的发电机组配电屏上有一个上海产的旋臂滑线式变阻器型号是BCI-300.请教各位老大:旋臂滑线式变阻器是起什么作用的?????????上边有个标示从低到高.请多多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国产老式的发电机控制柜里有旋臂滑线式变阻器是调节励磁电压,通过调节励磁电压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楼主:
谢谢。那个东东是10年的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B:
估计你公司里面所用的这台发电机组是基波加三次谐波复合励磁的。这个滑线变阻器是控制三次谐波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