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740变频器的参数的设置

楼主(2008-10-19):
我公司锅炉引风机电机160KW。现在用FR740控制。当变频器运转至800转/分时,电流达到300A以上,如果速度继续上调就回调闸。请高手指点我该怎样设置

网友A:
160KW的电机,电流达到300A是正常现象,如果一台变频器连这点电流都受不了,那也太水了.一般风机水泵变频器的过载率是150%,那意思是可能过400多安的电流.楼主还是换一台好一点的吧.

网友B:
FR740功率是多少?一般建议选择1.2倍左右功率。

检查电机接线方法是否有错?检查电机参数是否和变频器对应?预设是4极的参数

检查参数:Pr 7加速时间

网友C:
主要还要看引风机启动时负荷是冷风还是热风,有的风机设备在设计时是按热风来设计的,冷风的比重是热风的NN倍,建议启动时限制频率,或者提高一下转矩与加速时间

网友D(2010-07-30):
FR-A740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