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 启动问题

楼主(2008-10-19):
ATV71 55kw 拖45kw6p电机,曲柄连杆机构负载。轻载运行没问题,但大负荷(没有超荷)启动有困难。表现的现象是电机转一个角度就停止,观察线电流到达80~90A后马上自动回到25A(电机额定电流92A)电机随着堵转,但变频器不报警,去掉负载后又能自动运转。变频器是出厂默认设置。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0、电机作自整定
1、加大加速时间
2、或修改宏设置

网友B(2008-12-19):
你可以加大合适的启动加速时间,而后做完自整定就可以了!

网友C(2017-12-30):
你可以加大合适的启动加速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