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程序加了保护是否能解开?

楼主(2008-10-19):
本人从施耐德莫迪康PLC上载程序,但程序加保护没法看梯形图.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怎么保护?是不是用IEC编写的程序?如果是iec,在下载之前没有选择可以上载的话,好像不能上载

楼主:
不是,是MAST里的LD的属性加了保护不能读写。

网友B:
好像不能!!

我也尝试解过,但还没找到好办法!

网友C:
不会吧,能上载,说明梯形图是可以打开的,只是功能块保护了吧,你只管使用就行,不要去管它怎么封装的呀。

楼主:
我是想修改程序的参数。是否有方法。

网友D:
好像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