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森兰变频

楼主(2008-10-19):
森兰变频器SB12? 22KW 的机子? 经常出来运行这后无法停止下来的情况(己拆除外部运转信号线还是无法停止),确定为变频器本身问题,但变频器参数初始化这后又可以正常使用几天。不知是那里出来了问题 请多多帮忙 !

?

?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问题,应该与干扰有关.

网友B:
输入电压高不高,如可高,可能会过压失速

?

网友C:
查一下输入端子,有没有漏电现象。

网友D:
估计是过负荷引起的,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把马达焕小一点就正常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但是这机子没有带电机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只是单单接三相电源进去而己有没有接其它线。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E(2009-02-06):
我看,这是属软故障一类,估计是变频器内电路板或某元件不良引起。如果用了很长时间了,拆开看灰尘多吗?应该清洁一下,另外再看一下散热风扇是否好?仔细检查一遍电路板反面,用带接地线的烙铁把一些大的焊点重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