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问题(急)

楼主(2008-10-19):
班主:我有一台西门子 MULTIPANEL MP370 TOUCH-12 TFT 触摸屏现在出现了不能正常上电的问题。 机器现状:加电后触摸屏无显示点不亮(机器电源模块供电正常),主板上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现在该机器急用,请班主和各位大虾帮帮忙啊。兄弟先感谢啦啊!!!!!

网友A:
触摸屏出现无显示,原因可多了,

电压没有给过来,

触摸屏损坏.

?

楼主:
你说的是供电模块是吧,我查了供电电压是24VDC,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触摸屏内的两个散热片上有点温热,就是屏上无显示啊。主析上的信号灯和故障指示灯也不亮。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触摸屏损坏了,有无可以自己修复的可能等。我哪台触摸屏平时使用少,现在要用突然不行了,好急人啊。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如果屏幕亮没有显示可能液晶坏了,,如果不亮则先检查高压有没有起作用. 西门子触摸屏维修:QQ:397331075

?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可以给一份西门子 MULTIPANEL MP370 TOUCH-12 TFT 触摸屏的图纸或者使用说明吗?不胜感谢!!!

网友B:
怎么给你?加我QQ吧!发给你!!

网友C: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有西门子系列人机界面配件供应,型号:SIMATIC OP7, OP27,OP37,等。西门子系列触摸屏配件供应:TP27,TP37,TP170,TP270,TP370等。西门子系列数控系统配件供应:SINUMERIK802,840系列,,配件包括原装四线五线触摸板,5.7寸~15寸液晶,各型号主板,按健面板等。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020-62817718

网友D:
1. 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损坏

2. 上电烧保险
逆变器烧坏
三极管D667击穿

3. 上电蓝屏,通电十分钟后屏幕变为蓝屏
主板CPU坏
主板LCD负压太低,LCD负压为0,主板故障

5. 屏幕偏黑
对比度问题

6.PWR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
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