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08-10-19):
有一个内部数据采集软件,仪器端是输出232信号通过转换后变成485直接输入到PC机上的内部数据采集软件。若不连接485,此内部数据采集软件启动运行正常,但连接以后此软件启动后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运行错误9 下标越界。同时此软件就会自行退出。查询表达时报错: pwkbh=0 and yes_date=#2008_?-4_16# and times=831‘ 更换PC机也不行,此软件在其他很多地方使用多年都没有出现此问题,且仪器本身运转正常;输出的信号也没有报错项。
恳求各位高手帮忙,谢了!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有点问题,

网友B:
PC的是232接口,你接485会通讯不上的;你接PC 的232接口正常.

你在电脑端加个485转232接口即可.

不知道理解的对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