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rschmann接光纤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我用的是Hirschmann的交换机,型号:RS2-3TX/2FX,是带3个以太网口,2个光口的。我连接的时候用的是4芯多模光纤,可是熔接的时候,熔接那个人没有带多模尾纤,只有单模尾纤。所以就用单模尾纤熔接我的4芯多模光纤,然后插到交换机上了(两个交换机接法相同)。他说是多模光纤可以接单模尾纤的。可是我的两个交换机上面的灯不亮。检查也没有专业的设备,用来一个手电筒照光纤的一头,看另一头,结果能看到光传过来,他说能看到光过来就证明光纤没有断。可是我的交换机上面的灯没有亮,我担心这样不能用,请教大侠,不知道是否能行?

网友A:
这样是不行的,怎么能用单模的尾纤。找人重新熔接吧。

楼主:
交换机上面的通讯指示灯也不亮,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单模尾纤能不能接多模交换机。

网友B:
1.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由于传输方式不同,是不能互相通用的。多模光纤芯径较大,反射传输,损耗较大,传输距离较短;单模光纤芯径较小,近似于直线传输,损耗较小,传输距离长。

2.交换机上是带的多模光口发送和接受模块,自然不能识别信号,交换机上通讯指示灯自然也不会亮了。

3.打光只是证实光纤是否有断接处,只能证明光纤本身的好坏。

网友C:
学到了,谢谢。滑翔机

楼主(2008-12-08):
都换成多模的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