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三菱变频器的一种故障

楼主(2008-10-19):
我公司使用一台三菱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反复出现故障报警的现象,经过复位后也能继续运行。报警信息为0v2,报警内容:恒速时返回过电压切断,恒速时因过大的再生能量,发生浪涌电压。因为我们使用同样的设备用多台,唯独一台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负载应该没有问题。经过更换变频器后,仍然发生这种现象,只是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变频器型号:FR-S540-3.7K-CH.谢谢了诸位

网友A:
这是故障是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如果换了变频器还有问题,应该跟变频器没什么关系,问题可能出在设备/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