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计算设备的满载电流

楼主(2008-10-19):
一台设备, 主要电气为几台电机组合, 在电气标牌中,这台设备的满载电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是不是里面所有电器元件电流总和相加的结果?

网友A:
计算出来的满载电流是近似数值,根本不准确,只能参考。

这台设备的满载电流不是所有电流相加,是所有电流的总和,再乘以一个负载系数(经验系数),这个系数可从相关设计手册中查得,也可根据自己的经验估计。因此,总电流总是比电机铭牌上的要小,总是存在误差,最准确的就是实际负载电流。

网友B:
计算这台设备的满载电流,应该是从它的过电流来算,比如从主回路,主设备.

网友C(2009-02-25):
好像没有确切的计算公式吧!我想是总的电流乘以负载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