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0-19):
??一台3KW的4级电极,用3.7KW的松下变频器驱动,频率在60赫兹以下带负荷能正常运转,60赫兹以上就不转了,电机发烫,电流偏大(7A).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从道理上来说,很正常,60Hz以上负载重。

从负载上来说,就不正常了,在60Hz以下,电机、变频都能承受,超过60Hz 时,电机过载受不了。

网友B:
电机能承受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我有同等设置的电机数台,其它的120HZ也能正常运转.

网友C:
应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吧,超频使用后影响.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顶起来,共同探讨......................................

网友E:
为什么电动机都标注额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