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变频器使用情况

楼主(2008-10-19):
大家好,变频器在工厂自动化领域应用的很普遍,大家能否汇总一下各自单位变频器的使用情况,谢谢大家! 我单位集中在以下几个品牌1:西门子:6SE92;6SE70MV; 6SE70 MC; MM440; MM430;MM420

2:爱默生 SP;SK 系列变频器3:ABB ACS 600柜式变频器4:富士变频器(苏州产) 5:普传变频器6:法国伦茨变频器7:欧姆龙变频器8:三菱变频器

网友A:
不知道你公司是不是建材行业?怎么用的变频器涉及到这么多品牌

楼主:
我公司是无纺布行业,为德国和意大利设备。采用德国西门子,英国爱默生工控产品较多。自制的国产分切机采用富士变频器;Atlas 科普柯压缩机采用ABB 变频器等

网友B:
请问你公司地址在哪里?

楼主:
大连瑞源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

网友C:
普传的总部在大连,服务应该很好

网友D:
无纺布?我用的基本都是安川和富士,挤压机用安川的,计量泵用的是富士,后纺用的全是安川的,后纺调速误差比较低.滤前,滤后压力波动也不高,现在纺织行业,这两种变频器比较多吧,欧姆龙也有一些使用吧

网友E:
西门子M400系列不知用着怎么样?

楼主:
总的来讲,还算可以。不过遇到一些问题,55KW变频器,停机后,再开机出现烧快熔,及变频器内部整流快炸了,不经常遇到。正常运行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往往在停机,在开机时出;再就是明明好的18.5变频器在仓库里放置一年以后,再次使用时,BOP无显示,无法使用了,只好送修,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难道变频器还需要经常送电保存吗,大家不妨谈谈看法。

网友D:
我碰到的纺丝项目基本都是日系的变频器,没有楼主说的情况,去年用的安川变频器在厂里放了接近3年拿出来用也没有问题,烧快熔的问题到是出现过,后来把快熔都换掉不用了,直接挂DZ20的开关加接触器

网友F:
18.5是富士的吗,市场上有假冒富士的,或者你放变频器的环境潮湿 ,至于你说的55KW,你 检查下你的电网电压,还有你设备开机后等一分钟再运行变频器,第三种情况就是负载太大,变频器应该放大一档

网友F:
上海维修电话13918639136

网友G(2010-01-11):
广州原创佳变频器维修,电话3925154668

网友G:
广州原创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变频维修服务电话:13925154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