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PC运转率的措施

楼主(2008-10-19):
焦作水泥厂1000t/d熟料生产线,采用的是可编程序控制器(以下简称PC)控制。在试生产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在1600kW生料磨起动过程中,经常发生生料磨液体变阻器电极短接,即起动完成瞬间,PC机跳停事故。
(2)PC机经常出现通讯中断故障,复位重开正常。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做出了因果图,如图所示,并采用排除法初步确定了“电网电压低”和“通讯电缆布线不合理”为主要原因。

PC 机故障诊断因果图
(1)电网电压低
在实测数据后发现,电网电压本身并不低。
造成PC机跳停的主要原因是在负荷分配时,没有很好考虑大功率设备的起动与PC机低电压保护要求的矛盾。从表面看来,两台4000kVA主变压器的负荷量大致相等,负荷分配是合理的。但由于PC机和1600kW生料磨主电机同属一台主变,生料磨在起动过程中,将产生2~3倍Ie的起动电流,电网电压大幅度下降,使得PC机低电压保护动作而跳停。
(2)通讯电缆布线不合理
PC通讯电缆没有按设计要求单独走线,而是在电缆沟里与其它强电磁场电缆一起敷设,不符合抗干扰措施。这是造成PC机经常出现通讯中断故障的主要原因。
解决办法如下:
(1)针对负荷分配不合理这一问题,我们对两台主变的负荷进行了调整。将2号主变的800kW高温风机与1号主变的250kW冷却收尘风机的高压开关柜二次线进行对调,减小了2号主变的运行负荷量并重新整定了保护。
(2)针对PC通讯电缆布线不合理、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我们在特种电缆厂订做了双屏蔽、双绞合电缆,并进行了架空敷设,在强电磁场干扰的地方,采用了垂直架空敷设,并距离强电磁场电缆0.5m以上,在入户进电缆沟部分,采用了穿钢管敷设。
以上两项措施,对提高PC机运转率有明显效果。

网友A:
学习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
日产1000T/D熟料的生产线的原料磨机采用1600KW的电机,磨机的生产能力是多少?我们采用的是1400KW绕线电动机,风扫磨,产量100T/T,供窑煅烧没问题,经常因为满库停机。

网友B:
打错了,应该是100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