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载的MT506LV3触摸屏反编译后文字都是“#”,那位朋友帮帮忙

楼主(2008-10-20):
我上载的MT506LV3触摸屏反编译后文字都是“#”,那位朋友帮帮忙
分别用威纶通和eView的两个版本下载了4次,都是如此,是不是字体的问题
人机界面是02年生产的 129细纱机触摸屏程序.rar

楼主:
截面图如上所示,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从别的机器上另传程序。

楼主:
2台设备,一台触摸屏坏了2年没有用,现在想用

不想重新编写程序(不会)有想改改程序。

PLC程序什么的都有,主要想学习

02年设备,02年的软件也许反编译可以,不过不好找

网友B:
用以前的软件 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02年的恐怕不好找了

网友C:
要中文可以反编译, 那要eob中存在这些中文数据, 较早的EB500在编译时并无存入这些资讯

忘了是哪个版本加入的,

不过较早版本的反编译功能也有问题, 一直到V2.74c才修正较完全, 好像还没release, 可以找技术人员要要看, 有可能用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维纶的上载后是看不到的。但可以复制给另外的屏用。

楼主:
还是HITECH的能够反编译

GP触摸屏和GC触摸屏反编译也没有问题

网友E:
好像有个字体选择的选项,不要选择西方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2009-08-30):
我的软件用最新版本V2.7.4
反编译这两年出的MT510TV正常
反编译03年MT506就不支持,也按楼上说的设置软件
还会有那些问题?英文软件没有试验

网友F:
您可以到维纶网站上下载一个UNICODE版本的EB500试一试

网友G:
类似这个情况我在三菱的F940上遇见,也是有中文是显示乱码,后来,换了一台电脑上传就好了。

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因为电脑本身的字体有问题!或者是你的软件的版本的问题!

楼主:
UNICODE版本也试过,不行

但上传一个朋友的MT510TV反编译就正常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工程档案没有记录反编译所需要的资讯, 旧的 EB500是没记录这些资讯到工程档案中

楼主:
我的MT506是03年设备,可能有楼上所说的问题

jiemi的MT510TV是别人的机器,时间估计就是这两年,别人准备克隆设备

网友H(2011-08-17):
继续追问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很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