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K4M0是指M0~M7 M10~M17还是M0~15?

楼主(2008-10-20):
台达K4M0是指M0~M7 M10~M17还是M0~15?

左右口通讯,直接用D寄存器则校验及其它修改半个字的时候程序很难,想用K4M**?? K4S**等代替D**,就是不知道台达K4M0是指M0~M7 M10~M17还是M0~15?

网友A:
K4M0是指M0~15

网友B:
还是买个PLC试一下比较好

网友C:
呵呵;应当分清对应的元件是8进制还是十进制;

如X、Y是8进制的;

M等是十进制的;

?

网友D:
当然是指M0~M15

网友E(2011-09-06):
是指M0~M15 ,请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网友F:
是四个为一组的

K1M0       M0~M3

K2M0       M0~M7

K3M0       M0~M11

K4M0       M0~M15

网友G:
顶!没看明白,那位老师能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H:
这个和三菱的一样的

网友I:
k1 = m0~m3 代表一个半字节,以此类推 k2=m0~m7

网友J:
K4M0其中“4”代表四组,M0代表首地址。

网友J:
由四个组成一组,K4M0:M0--M15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是四个为一组的K1M0       M0~M3K2M0       M0~M7K3M0       M0~M11K4M0       M0~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