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继电器和安全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8-10-20):
求助:普通继电器和安全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
说明:是和光栅配合使用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A:
期待大家的发言!

?

网友:
普通继电器和安全继电器的本质没有区别都是继电器。

主要是用途。顾名思义安全继电器就是使用在安全场合。。它一般由多个继电器与电路进行组合形成。降低故障率或者在内部某继电器发生故障时仍能保证实现特定动作功能。

?

网友B:
如真相安全,加大投入实现机器手(人)操纵吧?

网友C: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用蓄电池12V在野外为机器加热要保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