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器从手动打到自动,开度突降至0

楼主(2008-10-20):
????? 在CENTUM XL系统中,有一PID调节器FIC715,原先开度为40%左右,状态为手动,打回自动后,开度马上降为0%,根本无法自动调节,原因也没有找到,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应该是自动没有投入吧,自动调节时控制输出信号为最小,肯定开度马上就变为零了

飘。。。。

网友:
需要做无扰切换啊,手动到自动SP跟PV啊

网友B:
需要做无扰切换,看一下该plc资料。

网友C:
正反作用设置对了吗?

网友D:
?

PID调节器设置又问题吧!要不就是PID坏了,没输出信号!

网友E:
原因1,没做无扰动切换,检查PID控制信号联接;原因2,PID参数不对,切换时测量值与设定值的偏差经PID运算后输出值变化过大;原因3,切换时测量值与设定值偏差值过大,经PID运算后输出值变化过大。

网友F:
同意7楼的。补充得就是,不可能连P、I、D都没选吧?

网友G:
检查是否有interlock或者有blance等强制设置

一般的,有专业DCS厂家提供的PID模块都有无扰切换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