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配山洋的伺服,频率高了反而不转?

楼主(2008-10-20):
是一台包装机械,上位机是西门子200的PLC,驱动山洋2000线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接收脉冲频率的上限是150K,PLC发脉冲的周期最小可以是10微妙,换算出来应该是100K,当我把PLC的脉冲周期设为10微妙,把电子齿轮设为1/50 到 5 的过程中电机始终不转,当我把PLC的脉冲周期设为53微妙,电子齿轮设为4,这时电机转动,(周期为52微妙电机都不转),然后再增大周期值,电机也转动.好像是脉冲频率要低到一定值电机才转动,实在是不解,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另外在整个过程中倍频始终为1,PLC和驱动器脉冲输出和接收口之间串有光耦和电阻.

网友A:
1:光耦是高速光耦还是一般的??一般的光耦频率好象只能到10K?

2.在看看 你伺服的参数设置?1 控制方式?? 2脉冲输入方式??

网友B:
"PLC和驱动器脉冲输出和接收口之间串有光耦和电阻."

您是指PLC和驱动器内部的光耦,还是您自己在外面单加了光偶?

网友C:
应该是外部,永远就是欧系得PLC和日系侍服没法对接,用光偶是起到换向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是自己在外面另外加了光耦和电阻的 .

网友D:
用上拉电阻好了,也不用光耦啊!

网友B:
“是自己在外面另外加了光耦和电阻的”

那多半就是? zhaojiang10? 所说的问题了,用的什么光耦?用6N137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估计是光藕的带宽或者你的电阻值选得大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