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角度如何显示

楼主(2008-10-20):
各位工友大家好!

现在改造的设备要在0~360度之间转动即只在一圈内转动,但是要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工艺,所以要显示转过的角度,驱动设备的电机是普通电机,现在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显示出来角度?我也没有用过角度显示仪表,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仪表。是不是还要加编码器?请各位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加编码器和数显是最直观的思路。

楼主:
但是数显表能够接受编码器的信号吗?? 编码器要选用每圈多少脉冲的?

网友B:
用编码器同样可以做,要问编码器要选用每圈多少脉冲的,那么你要求显示的精度是多少???也就是说你要求转动精度是多少了!

网友B:
忘了说了!!!这个精度还跟你那旋转速度有关系。

网友A:
所谓的数显就是干这个的,建议咨询广州信和(现名:诺信)。

楼主:
谢谢? 波恩大哥?? 我会电话向信和咨询一下。

XP? VISTA?? 这个转的很慢的,转一圈要好常时间的。精度要求也不很高,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每转360个脉冲的编码器,数显表记得的脉冲数正好是角度,这样不是很方便嘛! 如果选择的每圈的脉冲数1024的话,角度和接受脉冲数如何对应起来啊?

我没有用过这种仪表,所以提的问题可能很弱智,请大家不要见怪!

?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每转360个脉冲的编码器,”

这个规格的编码器我记得是有的。

“如果选择的每圈的脉冲数1024的话,角度和接受脉冲数如何对应起来啊? ”

看数显表的手册,有可能就真的对不上了。

网友A:
是有360线的编码器,不过未必一定便宜,目前国内市场上用的最多的是2500线的,价格自然也最好,不是360的倍数,就显示小数好了,数显厂家都会替您考虑好的,其实做数显的企业还有很多,不妨上网多查查。国内编码器厂家,建议问问长春禹衡、无锡瑞普,上海精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