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照明灯具应采用哪种?

楼主(2008-10-20):
请问各位高手,有一储存一般化工原材料(含硫黄)仓库和另一储存纸箱的仓库,其照明灯具应采用哪种?亮度大约多少为好?谢谢!

网友A:
这种特殊的仑库要用防爆灯。

网友B:
对的,要防爆灯,可以考虑钠灯,100W,250W,400W的都有,亮得很

网友C:
照度的要求是多少W/平方米,请参考建筑照明标准.

网友D:
可以用节能防爆灯????? 国家规定仓库必须要装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