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换伺服电机怎么选功率

楼主(2008-10-20):
一台原有双速电机驱动的进给轴,现在想改伺服控制.原双速电机高速功率0.37kw,1450r/min,低速0.11kw/330r/min.

现在改伺服电机电机控制要选多大的呢?

我想是400W足够了.

网友A:
不仅仅是功率,还需要考虑额定速度。

网友B:
考虑到高速度时力矩输出,建议选750W的伺服

楼主:
伺服速度选2000r/min的,减速比和过去相当,略大一点.好象不少公司的伺服没有550W的吧.

网友C:
主要考虑输出力矩和转速。

楼主:
速度基本考虑和原高速相当.是不是伺服比普通电机的过载能力强?

网友D:
根据经验公式:额定功率*9550=额定扭矩*额定转速 ,先算出普通电机的额定扭距,再根据额定扭矩和额定转速选伺服电机。

网友A:
过载能力只是瞬间能力,同意“邹公”和“小白”的建议,额定力矩为优先保障目标,额定速度需高于工作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