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蒸汽压力调节阀

楼主(2008-10-20):
请教各位专家,我们工厂准备购买一台调节蒸汽压力的阀门,因为管道口径300,用自力阀成本太高,因此想选用一台调节阀。蒸汽入口压力在16~18公斤,要求出口稳压在11公斤左右(最高12公斤),流量控制在70T。

大家帮忙看看选用哪种形式的阀门好?

网友A:
管径比较大,用蝶阀比较好,找到合适的厂家计算一下所需扭矩,可选电动或气动

网友A:
哈哈,楼主应该把分给我吧

网友B:
能缩径吗?????????????

网友C:
使用电动调节阀.410的电动执行机构足以.

网友D:
选用气动套筒调节阀或气动双座调节阀。我们公司在蒸气控制阀配套方面很有经验,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021-62249779-806.? QQ827268039.Email:dkz1973@gmail.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管径比较大,用蝶阀比较好,找到合适的厂家计算一下所需扭矩,可选电动或气动

肯定不可用蝶阀,只能用套筒阀,而且套筒要选用开空的而不能用窗口的。至于其他的,建议咨询相关厂家。

网友F:
选用气动套筒调节阀,可以把工艺数据提供给厂家,这样可以选择阀门材料,形式和CV值

网友G:
采用直通式调节阀,气动或者电动根据现场条件和防爆要求。

网友H:
其实要便宜可以考虑:现场用气量比较稳定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手动+自动阀门调节使用,我做过不过不是调蒸汽,调的是别的气体,也是大口径的太贵了。

手动的调大头,自动的调小头。个人意见

网友I:
碟阀控蒸汽?!楼上太有才了.

网友I:
找斯派莎克计算一下,一般是要缩径的.

网友J:
斯派莎克成本不是更高吗

网友K(2008-12-25):
按照你的参数,公称通径选个DN150的就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就是考虑能不能缩颈!有问题联系我:13738119018

网友L(2009-02-02):
选用气动调节阀就可以,可是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它的应该都不好用的

网友M(2010-02-10):
     贵司的蒸汽压力调节阀口径还是比较大的,12寸嘛!不过该阀门 的压差不是很大,从调节的角度还是容易控制的。我的观点是选型还是要根据工况、运用现场装置的重要程度等综合考虑。从我的经验来讲,不宜选用蝶阀、球阀,因为调节性能不是太好,18公斤的压力不算高,这个还要参考蒸汽的温度等,贵司可以考虑选用Globe的笼式压力平衡型阀门,当然,气动还是电动还要看贵司的动力源,一般电厂是电动,化工有空压机的一般是气动,采用DCS控制。

网友N(2010-03-21):
以我的经验还是用FISH的启动调节阀,但是具体选型,得计算,比较蒸汽压力不小,得考虑气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