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布置

楼主(2008-10-20):
各位同仁好:我想在通电的管上布置热电偶,该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选择陶瓷的套管啊,这样绝缘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热敏电阻就可以啦吧!温度很高吗?

?

网友B:
热电偶一般用于高温场所,如烘箱。

?

网友C:
管壁应该是不通电的,点上去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建议!

我是想测通电铜管或者是通电铜板上的温度,不知道该怎么把热电偶布上去。

另外,其实也可以用加热丝来实现我的要求,这样通过电阻(可以通过V/I 得到)与温度的曲线可以间接得到加热丝上的温度,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加热丝?能不能推荐相关的厂家信息?我在广州。

谢谢!

网友D:
没看你那现场,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