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KMOV

楼主(2008-10-20):
各位高手,我新用S7300/400,现在要用到SFC20,即BKLMOV,单试了一下不知道拷贝的数据长度怎么定义,请赐教!

网友A:
通過指針方式指定

比如 P#M200.0 BYTE 10?? 這表明首地址為M200.0開始的連續10個字節長度。

以上~~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的要求来定义长度

写法就同楼上

楼主:
非常感谢,刚看到回帖,我马上试。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