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驱动过载保护问题

楼主(2008-10-20):
伺服驱动器中一般都有过载保护功能,那么这个过载保护是如何实现的?是通过过载保护器件实现的吗?比如电子式热继电器?

还是说可以通过检测电机相电流,然后在伺服驱动器内部的CPU中通过编程来实现?

网友A:
个人以为目前多为后者(第二行说的方式)。

楼主:
那采用第二种方法是不是也可实现电流反时限保护功能?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过载保护的目的。

有过流保护、过热保护。

过热保护可以采用温度传感器,同时也可以采用IxT的软件计算方式。

网友C:
伺服器采用电流恻量来保护的,具有反时限特性,调整方法可参考使用说明,但对电机不具备热保护功能.我们采用在电机外壳上贴装温度开关来保护.(用饮水机温控开关)

楼主:
请问"xujungege",“伺服器采用电流恻量来保护的,具有反时限特性”,其中反时限特性是如何实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