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10-20):
我们有个现场问题,监控网络现场采用电口,中间用电口转光口,然后光电转换,上监控服务器,到服务器后误码较多,求助!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描述太不详细了

首先,你的电口是485还是以太网,或者是别的总线协议?

可能出问题的环节:

1,电磁干扰,接触不良等

2,中间那一对光纤转换器质量有问题

3,软件或程序本身有问题

还是等你把问题描述清楚再说吧,否则没有谁愿意回复这样的帖子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