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微软管理XP系统的对策

楼主(2008-10-20):
好消息,大家验证一下是否可行
鉴于微软要扫荡<此处内容被屏蔽>的xp,现提醒大家采取些躲避措施。除了关闭我们的自动更新。还要再关闭电脑中一个隐藏程序。操作方法如下,请大家互相告知,保护好我们的xp。
  1、在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弹出对话框,选择“管理(G)”
  2、弹出一个框,在框的左边最下面有个“服务和应用程序”,点击他。
  3、右边弹出“服务、wmt控件”等,选择那个服务,双击“服务”。
  4、在右边一大堆程序里,选择“Automatic Updates”(大约从上往下数第五个)。
  5、双击Automatic Updates,弹出对话框,启动类型原来是自动,现在把他改选为“已禁用”,服务状态原来是启动,现在点击“停止”,让他变成“已停止”。
  6、最后一步,记得一定要点击应用,然后确定,就ok了。

  做完这步,我们的电脑基本上就跟微软失去联系了。微软也很难找到我们了。祝大家好运。(记得别漏关闭了系统属性的自动更新哦~
请大家迅速传阅

楼主:
用了这个后

目前电脑还比较正常

网友A:
目前有谁出现黑屏了吗?

网友B:
我的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还未出现黑屏.

网友C:
要今晚0点才开始实施. 现在还不会有黑屏

网友D:
黑屏吧,来吧。。。。。等着了

网友D:
CCTV认为,面对微软的黑屏计划,不管用的是正版还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用户只能选择接受。用惯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国内电脑用户,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无奈,这就是核心技术被别人垄断时用户不得不面对的结果——受制于人、而且只能接受。

网友D:
微软宣称,这次的更新并不是强制性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用户可以有3次的“逃生机会”,<此处内容被屏蔽>Windows xP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电脑自动更新程序,或者不选择下载“正版增值计划”,即使下载了,还可以选择“不安装”。但是如果用户一不小心安装了,将很难卸载。

网友E:
现在调查一下,谁用正版的XP,我看还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多

网友F:
笔记本电脑的OEM配的XP或VISTA家庭版,都是正版。

网友G:
还没被黑???????????

网友H:
谢谢哈,等弄弄看看。。。。。。。。。。。